Pro-face GP-4502WW

楼主(2022-08-18):
我用的欧姆龙CP2E plc和Pro-face GP-4502WW 做自动控制,这两个软件头一次用,想触摸屏怎么去选择plc对应的I/O指令输入。如w0.00,Q0.00
等。触摸屏系统设置已经选plc的型号和系列了,可还是不能输入plc的指令。只能输入0000.00指令。
哪位师傅知道是为什么,帮忙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A:
研究的不少, 又是欧姆龙, 又是博途, 又是profac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呀,公司用的这这几个产品。也不太懂,第一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