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的是辅助触点还是?

楼主(2022-08-19):
如图,teSt有什么用?谢谢,第一次见

楼主:
会不会是分励脱扣装置?,我拨动test断路器会跳间

网友A:
可能是辅助触点,做报警用

网友B:
teSt翻译过来动词的意思是 “试动”。

网友C:
辅助触点,跳闸后作为报警使用的

网友D:
楼上资料很全了,

网友E:
楼上图片都付 ,简单点的来说就是测试开关效果如何

网友F:
楼上资料很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