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9):
   如题,西门子TP1200触摸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画面丢失或者布局打乱等现象,不是个例,至少已经有五六台设备出现类似的情况了。询问技术支持,得到的回答是进行完全编译可以避免。所以后面我下载程序的时候都是完全编译后下载的,但是还是出现这种bug。

网友A:
   我原来遇到过没有完全编译时界面会有些多出来的图片或是字符,完全重新编译后一切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防不胜防。

网友B:
刚下载进去如果出现布局和软件上的不一样,一般全部重建就好了。但是用一段时间出现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C:
重新重建就好了

网友D:
西门子屏的老毛病,多次下载后会抽风,软件全部重新编译后下载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