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19):
比如说当前画面号是6,PLC的寄存器D0显示数字6,当进入到3#画面时,D0的数字为3   ,可以实现吗?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D0设成控制画面序号就可以了;

楼主:
不清楚触摸屏软件上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模式设置/系统起始地址;

楼主:
感谢!老屏的这个地方是隐藏的,也无法设置,不过已经摸索出来了

网友A:
设的起始地址,第一个就是当前画面;

楼主: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