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这款PLc资料

楼主(2022-08-20):
咋晚一个私活,修好了。之后看到这款PLc和温控模块。有资料吗?网上只找到一些尺寸图。谢谢

楼主:
想了解下这款PLc,和一系列模块。另外DVP-O4AD与DVP-O4DA输入输出模块能通过设置互换吗

网友A:
这是台达的官网下载中心。https://downloadcenter.delta-china.com.cn/zh-CN/DownloadCenter?v=1&CID=06&itemID=060405&sort_expr=cdate&sort_dir=DESC

另外DVP-O4AD与DVP-O4DA输入输出模块能通过设置互换吗

一个是AD,一个是DA,不能转换的。

网友B:
那家的AD 与DA能互换?

网友C:
中达电通官网上有资料可下载的;
模块是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怎么换?

楼主:
谢谢大家,输入输出模块说明书下载了。DVP28SV说明书没找到。第一个温控资料也没找到
温度哪个也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输入输出模块说明书下载了。DVP28SV说明书没找到。第一个温控资料也没找到
温度哪个也没找到

品牌积分(台达):6  都告诉你官网下载中心网址了,既然找不到,对得起你这台达品牌的6分吗?

网友D(2022-12-17):
回复 楼主:
AD和DA分别是模数和数模,怎么能互换呢。不能的。

网友E:
作为工控人,查找资料也是必备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