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负载能力差

楼主(2022-08-20):
各位老师!
    有一台台达22KW变频器,工作运行频率显示正常,就是电机运转没劲。老师们是不是遇到过,麻烦分析一下是那儿的问题啊?

网友A:
是新安装就这样,还是以前没问题,最近才这样

楼主:
以前运转挺好的,夜班突然就这样了

楼主:
也是老机器了,我现在试着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试试。

网友B:
把输出的数据发出来,三相电压,三相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夜班电工更换了新的变频器,电流 电压没有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夜班电工更换了新的变频器,电流 电压没有测量。
换下来正好测试 估计驱动部分有问题了

楼主:
通电测试  频率显示正常  输出几乎没有电压

楼主:
运行时测量电压如下:
                 P+----U   直流电压540V
                 P+----V   直流电压550V
                 P+----W   直流电压543V

                 N-----U   直流电压5V
                 N-----V   直流电压0V
                 N-----W   直流电压5V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上桥驱动坏掉了。

网友B:
查上桥吧

网友C:
变频自学习一下再看效果

网友D:
研究电路图,重点找到上桥PWM信号通道、上桥驱动电路中的通用(共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