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1U连不上机

楼主(2022-08-20):
我用woks2对Q01U PLC传送数据提示无驱动,哪位师傅有Woks2的USB驱动程序给我一个。
谢谢了!

网友A:
是这几个吗?在安装目录里找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上不好用呀,你这是程序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上不好用呀,你这是程序么?
驱动程序,字数补丁

楼主:
感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官网下载了1.62N版本的问题解决了。
查了下安装目录,上面自带驱动。应该是1.5以上的才自带驱动程序。

网友B(2022-12-17):
一般都是没安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