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定座机听筒声音小,求解

楼主(2022-08-20):
固定电话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里使用,听筒声音小,换了很多电话都不行,可以加功放吗具体怎么弄,感谢赐教

网友A:
没有免提喇叭吗?

网友B:
最简单的是换高灵敏度的耳机

网友C:
换了很多电话都不行,在别的地方行吗
如果行,为啥不是线路问题,或真是环境问题,向领导申请换环境,或扩音机

网友D:
加主动降噪 或者隔音

网友E:
这个原来就带放大了 加功放要考虑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