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0):
如题,为什么,不能接到接触器后面吗

网友A:
什么接触器,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应该是接在变频器上或者制动单元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充电接触器,我看有的接在接触器前,有的接在后

网友B:
制动开关管开通后,制动电路应该形成和直流母线的并联关系,由此消耗再生能量。
接触器的主触点在闭合状态,触点前和触点后是一个点吧。故实际电路也在其前也有在其后的,效果一样的啊。
只是由设计者更乐意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而已。
但是一般人习惯性认为放在触点后更合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咸老的回答还是一语中的,今天看到的是触点前。还有就是单独拿一个半桥模块做制动管,按原理制动管只需要接入N端把。不需要直接接P+,今天的看到有接P+.不知道什么用以。从接线排+ 接电阻 连接到PB 到IGBT半桥模块。按理模块不需要接入P+端的啊

网友C:
   变频器的设计是要考虑极端情况的出现,有些变频器是工作在极端状态的,频繁的制动和电动状态,在制动状态时如果制动电阻是在预充电接触器触头后面,这样制动时的阶跃电流就不会对预充电接触器的触头形成回路,对延长预充电接触器的触头是有益处的。
  西门子所有变频器制动电路都是在预充电电阻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