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1):
三相怎么不一样呢?是不是像变频器那样。

网友A:
关键看状态 运行状态三相应该一样 启动后锁轴状态 是两相有电压 停止状态 啥都没有

网友B:
什么值,电阻还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状态 运行状态三相应该一样 启动后锁轴状态 是两相有电压 停止状态 啥都没有
两相110,对第三相才4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值,电阻还是电压
量的电压。
您不妨把电压和电阻都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值,电阻还是电压
量的电压。
您不妨把电压和电阻都说一下。
我以前有量过,正常运转时三相的电压差不了几V的。

网友C:
电阻静态阻值是一样的,动态的电压基本是一致的

网友D:
那玩意儿输出的实际是SPWM波,用普通万用表量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真想量,需要用带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的表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玩意儿输出的实际是SPWM波,用普通万用表量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真想量,需要用带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的表去量。
如何用万能表,粗略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玩意儿输出的实际是SPWM波,用普通万用表量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真想量,需要用带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的表去量。
如何用万能表,粗略判断问题所在。

不知道你量电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三相不平衡驱动器会报警停止的,如果能正常使用去量又有什么意义。

大概判断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一般的表测量就行了。

你说的两相有110,还有一相才40,这个你测量时转速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是正常运行时按理是要报警的,或者电机会有明显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玩意儿输出的实际是SPWM波,用普通万用表量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真想量,需要用带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的表去量。
如何用万能表,粗略判断问题所在。

不知道你量电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三相不平衡驱动器会报警停止的,如果能正常使用去量又有什么意义。

大概判断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一般的表测量就行了。

你说的两相有110,还有一相才40,这个你测量时转速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是正常运行时按理是要报警的,或者电机会有明显的异常。
确实是报警了,造成无法动作。可是把两个一样的电机更换位置后,两台就都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玩意儿输出的实际是SPWM波,用普通万用表量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真想量,需要用带有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的表去量。
如何用万能表,粗略判断问题所在。

不知道你量电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三相不平衡驱动器会报警停止的,如果能正常使用去量又有什么意义。

大概判断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一般的表测量就行了。

你说的两相有110,还有一相才40,这个你测量时转速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是正常运行时按理是要报警的,或者电机会有明显的异常。
确实是报警了,造成无法动作。可是把两个一样的电机更换位置后,两台就都正常了。
报警代码是什么呢?两个电机的型号参数都是一样的吗?报警了输出电压正常应该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