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220v倍压改输出380v 电容电路

楼主(2022-08-21):
画了三个图,希望大佬们提提意见 看哪个好。方便。
按道理电容中点也应该加充电电阻,但是我看实际种没有厂家加这个电阻

网友A:
交流输入应该有热敏电阻吧

网友B:
引出N线也要加限流开关和时间继电器的,阻值和功率参考本机限流电阻。延时时间2秒左右即可我是都加上的哟。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实际厂家生产的变频器没有谁去加继电器跟电阻,应为要不改箱子的情况下。
我现在只想问问,加个直流支撑电容,跟电容板在外面的做法怎么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咸老师都告诉你了还在质疑吗

楼主:
我已经改了一台,在外面拉电机了,就是直接改的倍压,没有加电阻继电器,实践第一,而且市面上220/380的变频器,厂家出来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