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610电流限制CLI

楼主(2022-08-21):
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ATV610功率是90千瓦,负载是威乐污水泵提升泵,频率上升至41HZ左右的时候出现CLI,电流在103A左右,频率就再也升不上去了,还不报警,帮看一下啥原因?

网友A:
变频器自学习一下,匹配一下电机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式是二次方,学习了也不行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最高最低输出频率了?设置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给定已经有了50赫兹,CLI的意思是电流限制

网友C:
电流限副值和热保护电流看一下。是不是设置的太低了。

网友D(2023-07-07):
施耐德产品,设置是麻烦些,仔细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