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散热风扇

楼主(2022-08-21):
单位新搞了一款非标设备,伺服电机每分钟启停最大要动作60次,立即速度模式,速度5000转(额定只有3000转)不加散热风扇温度有点高,加了散热风扇效果挺好,看图…

网友A:
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启停这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启停这么多次?
给牛角纽扣毛坯修边,伺服电机带着毛坯旋转,进刀修边…开始用普通电机加离合器,这么平凡,离合器受不了…加工速度只有每分钟30左右,用伺服电机,速度翻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启停这么多次?

楼主:
这个视频是用普通电机时候啪的…

网友B:
一分钟六十次不算多,主要是转速太高了,一秒钟内要经历0-5000和5000-0的转速。

网友C:
散热风扇可以用LC33电流检测器控制。电流检测器检测伺服是否启动,如有启动立即启动散热风扇,可设置LC33延时60S停止。自动控制散热风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