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2-08-22):
就是我看别人写的警报点,以太网通讯的,从站给主站的警报点是D5083.0,我看了以太网的设置,是w点和b点,为什么会给d点,而且为什么会有一个.0

网友A:
是不是哪个地方有传送指令你没有注意到呢?

网友B:
D值的1号位

网友C:
常规操作,一个字=16个位,你可以把字拆开当位使,拆开就是D0.0,D0.1,D0.2-----和M点的用法一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操作,一个字=16个位,你可以把字拆开当位使,拆开就是D0.0,D0.1,D0.2-----和M点的用法一毛一样
这个我理解,我是说它的这个是这么规划的,我找这个点根本找不到,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被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操作,一个字=16个位,你可以把字拆开当位使,拆开就是D0.0,D0.1,D0.2-----和M点的用法一毛一样
这个我理解,我是说这个点是怎么找出来的,我搜索根本搜不到,下次我要用这种方法写的时候,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被用过

网友D:
注意D5083的00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