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智能化的事

楼主(2022-08-22):
最近有人开始装修,想把三室装成智能化家居。咨询了一些公司,智能化至少需要3w。

感觉有点坑人。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光纤如何,貓和路由,后面交换机就要2k多,每屋一个ap面板,每个好几百。再加上智能窗帘,智能空调,智能门锁之类的,感觉不值。

其实,自己买个天猫精灵或者小爱同学,再加上一些常用设备,应该用不了这么多钱。

请问大家,能否用plc,自己打造一个智能家居。
进门自动亮灯等,各种应用场景。

网友A:
个人觉得不能说是坑人吧,你觉得不值可以不装,另外你只是算硬件的成本,安装、调试呢,看看下面这张图,就是只能家居的布线。

用PLC肯定可以,但估计成本还会更高(自己编程调试的除外)

网友B:
用PLC不是成本更高吗,用单片机弄吧

网友C:
智能还是智慧。PLC估计不行。智慧的话,不联网肯定不能算智慧。一些算法,上边缘成本高,上云才能实现。
1.布线,联网的话,肯定是用无线。但供电肯定还是随设备。
2.功耗,供电是必须的。
3.安全及隐私。这将是最大的问题。
据说冰箱可以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送菜到家马上推荐),马桶知道你五脏六腑情况(医药会给你安心忠告)。

网友D:
数据设备价格不是大头,布线的费用不会少

楼主:
你们有没有自己弄得成熟方案?
天猫精灵+智能插座,智能灯等简单的,应该不贵。

网友E:
用PLC可能效果反而不好;

网友F:
其实越复杂的东西,出现故障的概率越大,如果屋主自己本人还会维护还好,不然那天工作不正常那就慢慢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LC可能效果反而不好;
plc以稳定为主

网友G:
自己搞啊

软路由1K(2.5G),2个AP(2K,不要把AP放房间里面),2.5/1G交换机(0.5K)加上网线辅材(0.5K),网络OK了。

求他智能终端根据自己情况加

我的智能门锁 小米的 1.5K,
~~~~~~~~~~~~~~~~~~~~~~~~~~

灯光控制那些,我感觉你可以这样搞,PLC来控制(自己可以改逻辑,控制方便)

RS485采集环境(湿度,温度,光照度),然后开关量来控制。

PLC可以考虑codesys底层的国产控制器,有些带hmi授权的,WEB就能操作,控制。

硬件口RS485 *2,以太网这些。

远程IO可以用RS485,也可以用ECAT,EIP都可以。

~~~~~~~~~~~~~~~~~~~~~~~~~~~~~~~~~~

PS: 弱电箱能搞多大,尽量大,

你后期可能要需要NAS那些,如果换成现在,我可能会把墙砸了,全部做成机柜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搞啊

软路由1K(2.5G),2个AP(2K,不要把AP放房间里面),2.5/1G交换机(0.5K)加上网线辅材(0.5K),网络OK了。

求他智能终端根据自己情况加

我的智能门锁 小米的 1.5K,
~~~~~~~~~~~~~~~~~~~~~~~~~~

灯光控制那些,我感觉你可以这样搞,PLC来控制(自己可以改逻辑,控制方便)

RS485采集环境(湿度,温度,光照度),然后开关量来控制。

PLC可以考虑codesys底层的国产控制器,有些带hmi授权的,WEB就能操作,控制。

硬件口RS485 *2,以太网这些。

远程IO可以用RS485,也可以用ECAT,EIP都可以。

~~~~~~~~~~~~~~~~~~~~~~~~~~~~~~~~~~

PS: 弱电箱能搞多大,尽量大,

你后期可能要需要NAS那些,如果换成现在,我可能会把墙砸了,全部做成机柜空间~
确实是个大玩家,不知你弄的效果如何,来个视频我们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搞啊

软路由1K(2.5G),2个AP(2K,不要把AP放房间里面),2.5/1G交换机(0.5K)加上网线辅材(0.5K),网络OK了。

求他智能终端根据自己情况加

我的智能门锁 小米的 1.5K,
~~~~~~~~~~~~~~~~~~~~~~~~~~

灯光控制那些,我感觉你可以这样搞,PLC来控制(自己可以改逻辑,控制方便)

RS485采集环境(湿度,温度,光照度),然后开关量来控制。

PLC可以考虑codesys底层的国产控制器,有些带hmi授权的,WEB就能操作,控制。

硬件口RS485 *2,以太网这些。

远程IO可以用RS485,也可以用ECAT,EIP都可以。

~~~~~~~~~~~~~~~~~~~~~~~~~~~~~~~~~~

PS: 弱电箱能搞多大,尽量大,

你后期可能要需要NAS那些,如果换成现在,我可能会把墙砸了,全部做成机柜空间~
确实是个大玩家,不知你弄的效果如何,来个视频我们看看。
我没搞,当时装房子没钱,

网友H:
有的宾馆感觉就是一个智能音箱当中心,然后无线连接,当然可能功能有点弱,但是实现灯光、窗帘什么都都没问题。有的还弄个触摸屏当中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宾馆感觉就是一个智能音箱当中心,然后无线连接,当然可能功能有点弱,但是实现灯光、窗帘什么都都没问题。有的还弄个触摸屏当中控。
这种算是入门的,可以再简单加一些东西,可如果真要追求极致,就感觉没啥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搞啊

软路由1K(2.5G),2个AP(2K,不要把AP放房间里面),2.5/1G交换机(0.5K)加上网线辅材(0.5K),网络OK了。

求他智能终端根据自己情况加

我的智能门锁 小米的 1.5K,
~~~~~~~~~~~~~~~~~~~~~~~~~~

灯光控制那些,我感觉你可以这样搞,PLC来控制(自己可以改逻辑,控制方便)

RS485采集环境(湿度,温度,光照度),然后开关量来控制。

PLC可以考虑codesys底层的国产控制器,有些带hmi授权的,WEB就能操作,控制。

硬件口RS485 *2,以太网这些。

远程IO可以用RS485,也可以用ECAT,EIP都可以。

~~~~~~~~~~~~~~~~~~~~~~~~~~~~~~~~~~

PS: 弱电箱能搞多大,尽量大,

你后期可能要需要NAS那些,如果换成现在,我可能会把墙砸了,全部做成机柜空间~
确实是个大玩家,不知你弄的效果如何,来个视频我们看看。
我没搞,当时装房子没钱,
应该给你一个舞台,设计一个成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