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接线端子的电工还是好电工吗?

楼主(2022-08-22):
经常在贴吧看到很多电工讲一个合格电工是不会用接线端子,大家都用电工胶布。像上面把接线端子用在墙里面接线还合理吗?

网友A:
挺好的呀,方便接线,方便断开

网友B:
成本上高点;这个方便,也可靠;

网友C:
不合理就别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这要看接线端子的质量怎样,如果质量不好电流大了烧坏了,那还不如绞一起包胶布。

网友E:
家用的话无所谓的吧,公司的话我就用在照明,设备我是严禁使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家用的话无所谓的吧,公司的话我就用在照明,设备我是严禁使用的。
家用已经被装修公司搞的天花乱坠的,这种接头对接信号线还是挺好用的,动力线就不敢用了。

网友G:
这种看起来挻方便的!

网友H:
检修方便。但是也容易虚接。

网友I:
照明可以用下,动力有点怕怕

网友J:
这个是单股线,直接用并线器,两下搞定还保证接的可靠,关键还省空间,这么小的空间还搞几个并线器,线再压回去,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K:
小电流接线很方便的,照片上这种还是比较贵的,我这边接筒灯用了好多,作业效率提升很多,使用也没出啥问题

网友L:
方便且不影响安全,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