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2):
老发电机,充磁的早坏掉了。一直都是用改锥直接短路输出,此方法有危险,搞不好打坏改锥。我在想,用一保险丝短接行不行?电压起来保险就熔断了。

网友A:
失磁改锥能解决,应该没失磁

网友B:
老发电机长时间不用是要失磁,我记得好像是用启动的铅酸蓄电池接到励磁绕组充磁,时间很短的,然后启动就行了。

网友C:
这样短接操作起来有难度还危险,重新充磁考虑一下

网友D:
以前用一节大号的干电池搭一下试过。

网友E:
那不如装个冰箱启动器。。。。。 这个发电机改造下加个AVR会好很多吧

网友F:
上世纪80年代农村缺电,用小型柴油机发电浇地,新买时还行使用一段时间失磁了,每次用4节干电池充磁才能发电,无意中发现直接带着水泵可以直接发电,省去了充磁的麻烦。

网友G(2022-09-22):
铅酸蓄电池接到励磁绕组充磁

网友H(2023-03-08):
回复 网友D:
一节电池如果是1.5V那电压太低了!

网友I(2023-05-23):
一般情况是励磁线路有问题,以前遇到过每次都要充磁的老发动机,重新整理线路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