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2):
采用MODBUS-RTU通讯协议,里面的CRC校验码是自动生成的还是要编程序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MODBUS-RTU通讯协议,里面的CRC校验码是自动生成的还是要编程序计算?

那取决于你的PLC是否提供自动计算的指令或者模块功能,如果不提供那么你需要编程计算.

网友B:
看你的PLC支不支持MODBUS,如果支持就不用,否则就要。

网友C:
第三方模块,不用编程对接多台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