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有推荐品牌吗?

楼主(2022-08-22):
我们目前用的是这种电位器,不耐用,容易更换,我们目前是4.7看的

网友A:
买那种线绕的,比这个贵很多,但对应需要经常调整的就不算什么了

网友B:
用绕线的,不要用碳膜的

网友C:
买价格贵的
贵有贵的道理,不管是碳膜还是线绕

网友D:
2元左右一个的不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元左右一个的不耐用的;
是啊,有推荐的品牌型号吗,我们这里重新够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绕线的,不要用碳膜的
有推荐的品牌吗

网友D:
这种有进口的,价格是上面这种一二十倍,很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有进口的,价格是上面这种一二十倍,很耐用的;
5K和4.7K之间可以替换吗?

网友D:
如果是变频器上调速用,5K及4.7K都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元左右一个的不耐用的;
是啊,有推荐的品牌型号吗,我们这里重新够买

去网上搜,能有官网的基本都不会太差,然后从正规渠道拿货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们之前用的电位器,SCP50-8886  5KΩ,品牌:SAKAE,一个1000多块,10多年前做的机器现在都还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变频器上调速用,5K及4.7K都可以的;
好的,感谢,我们就是变频器上用的

网友G:
我用过小日本的品牌叫思博,当时买是80一个,多圈电位器,很皮实

网友H:
国产也有薄膜电位器,很耐用的,我用在张力摆臂上,变频器一般用5K或者10K的,一般国产的10块到50块的都有,很耐用的
图片中的批发价一块多,经常扭动的话,基本不到一个月就报废
变频器调速,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通过按钮来控制加减速,设置好数据就可以,两个按钮用到天荒地老也不用去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单位都是淘宝买的绕线电位器,用着也还行

网友I:
多圈的话用这个进口品牌,质量不错,我单位现在采用这种…

网友J:
施耐德有,就是货期长。

网友K:
无触点电位器了解一下,0-5V也可以控制变频器调速。

网友L:
一般调速用TOCOS 还可以

网友H:
16楼的那款经常调,大概可以三到四个月,我有一台机,微张力剥离后收卷控制,人工控制收卷速度方式,也就是说,只要开机,这个电位器就在一点一点的调,这个状态下工作,基本算是可以的

网友M:
换塑料导电电位器,国产几十上百元,进口也不贵,只要现场灰尘不大,保你用到厂倒闭。

网友N:
这种试试看,我个人感觉还可以

网友O(2023-04-01):
回复 网友I:
这个我用过,很贵,好像99元一个!

网友P:
用线绕电位器寿命会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