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2):
同样都是双线圈输出,为什么用置位指令,Q0.0就是1,
用线圈,Q0.0=0,很好理解,因为PLC扫描都是以最后一个运算结果输出到寄存器!
即使I0.1为0,程序还是会执行最后一段,
那么为什么用置位就不一样?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用双线圈呀?

网友B:
置位是为1时置位后面的。为0时,不改变。
可以从RS触发器考虑。
或者从真值表或者状态转换表考虑。
简单说就是:
输入 输出
0   不改变
1   1
语句来说:
如果 I0.1 那么:Q0.0保持1. //这语句并没有考虑I0.1=0,所以I0.1=0时不执行。
在电路上,没有对应的电路。
直接线圈是:
输入 输出
0  0
1  1
或者语句来说:
Q0.0:=I0.1,
或者包括2条语句:如果 I0.1 那么 Q0.0=1;如果 I0.1=0 那么 Q0.0=0.可以看出是不同的。
在电路上,就是直接触点连线圈电路。

网友C:
这二个结果不一样,不是您理解的
第一个,最后用的是S指令(不是R),它执行的条件是I0.1on,条件不满足呀
第二个,最后使用的是OUT,它执行的条件是I0.1 on,它就on,I0.1 Off,它就off

你把3段与2段交换一下,看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我明白了   置位指令,如果条件不满足,那么输出不变,条件满足,输出就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我想请教下  3段和2段交换并没有区别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1/3段交换会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请教下  3段和2段交换并没有区别呀!
没有吗?
西门子好像不能模拟,你下传程序了?
后一个程序段哦

网友E:
第一种,跟置位没关系,I0.1为off,置位指令不会执行,Q0.0的值取决于I0.0
第二种,Q0.0的最终值取决于I0.1

网友F(2023-12-20):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线圈和置位一起用,后来发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