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查找功能

楼主(2022-08-22):
S7-200SMART 的查找功能就是这样,还是我没发现

近日接到一个S7-200SMART控制的水处理系统,先是"能流反向"不习惯,好在都修改过来了.
但其查询功能是太弱还是我没找对使用方法?

这个程序他分了11个程序块
再看程序时,需要查找某地址(符号)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只能依次查看
S7-200SMART 有没有将所以使用列出来的功能?如果有,转到某段网络将变的很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200SMART 的查找功能就是这样,还是我没发现

近日接到一个S7-200SMART控制的水处理系统,先是"能流反向"不习惯,好在都修改过来了.
但其查询功能是太弱还是我没找对使用方法?

这个程序他分了11个程序块
再看程序时,需要查找某地址(符号)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只能依次查看
S7-200SMART 有没有将所以使用列出来的功能?如果有,转到某段网络将变的很容易

交叉引用。

楼主:
经过一通折磨,算是找到了“交叉引用”
在查找里没有,【编辑】-【查找】 or Ctrl+F

点鼠标右键,【选项】-【交叉引用】--这里是字体选择

最后在【视图】-【组件】-【交叉引用】--

先要在【元素】里翻找到你需要查找的“元素”比如I1.7
在同行,在【元素】【块】 【位置】双击,弹出“元素”所在“块”,光标在第一位置

只有双击【上下文】,光标停留在所选【元素】位置,并且考验眼力

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简单一点查询
比如,在【交叉引用】界面,能查找一下指定【元素】

网友B(2022-12-16):
查找也可以。

网友C(2023-03-31):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