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2):
有个扭矩传送器 有个步进电机 两者之间会放一个产品!步进电机转动转2圈。转动时会产生的扭力会被扭力传感器实时检测到。需要有这2圈内产的扭力采样300次 也可能是200次!可以屏上设置。并暂存保存在寄存器上显示在屏。这300个数据该如何存呢。有什么方便指令可以做吗?

网友A:
转2圈的时间有多长?

数据保存好办,用变址寄存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速度 2圈差不多也就是2秒-3秒就完了

网友A:
那可以用10MS的辅助继电器M8011。

网友B:
按角度计量

网友C:
这么高的速率,恐怕数据采集保存没那么快。

网友B:
粗算6.6ms-15ms采样一次,新型PLC还是可以的,只是要求改一下,将200-300采样数据,改成2周最大(无限制)
这样,PLC每个扫描周期采样一次,具体采样多少次看统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