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不准

楼主(2022-08-22):
指针不准,问题1、通电后与实际电压相差很大,问题2、上电指针不动做,肯定是表的问题,能分析出来是因为什么导致么,我认为是游丝并圈游丝跳圈导致,是厂家自身问题还是什么其他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换一块新表上去对比一下

网友B:
是同一块表?

网友C:
电柜现在用指针表越来越少了,现在一般是数字表
指针表不准,一般就更换,不准除了机械故障,很多时候,表头里面的电阻不良也是故障源,不过现在很少人去修表,毕竟这个吃力不讨好

网友D:
直接换电子数显表显示参数还多,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