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2):
(无正文)

网友A:
不错,如有电缆的连接数据更佳,比如颜色?压线端子?连接线汇总更直观

网友B:
这个怎么体现电缆呢?
另外,一根电缆分了好几个地方连接端子怎么表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他这做法,只能是把一条电缆上的端子挨在一起才能体现,如果分散的话,就没法看了一塌糊涂
不过大多数人也就是这么做的,有些CAD出的图,就挨个画个线连起来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做法,只能是把一条电缆上的端子挨在一起才能体现,如果分散的话,就没法看了一塌糊涂
不过大多数人也就是这么做的,有些CAD出的图,就挨个画个线连起来而已。
我们这边是另外提供一张电缆图,就是一根电缆,把两端的连接端子都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