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3):
从监控看,PLC点位写入完成,但设备没有动作,这是读取时出了错吗,而且这是在1000次过程中偶发的几次错误,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网友A:
这个之前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释。有时候好有时候不行,后来改程序,给定位指令加脉冲。定位没到位置,2S后再执行

网友B:
遇到过,三菱Q系列多CPU运行模式时运动CPU偶尔接收不到指令,还不是得通过优化时序来解决

网友C:
原来三菱有这样的BUG存在啊?

网友D:
这个没遇到过,不知到你的系统具体的组成是怎样,不好评论

网友E:
大概率还是时序问题,还是得自己优化一下时序
如果节拍允许,定位参数写入和执行间隔周期,碰到过在执行完定位数据写入后立马执行定位启动信号,一直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定位数据直接沿用上一个数据执行了定位。后来基本上都是在数据写入和执行之间加个周期
如果是运动模块,确定一下一些信号的输出时间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G:
基本上都是时序问题得自己细心查找~QD75D4~QD75D4N~QD77MS16~QD75MH4都用了快百来套了,没看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