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3):
        一般的现场设备,如变频器、仪器仪表、智能高低压等设备都是用Modbus协议通讯的,而西门子S7-300CPU本身只有MPI口或DP口,没有像S7-200那种可以做modbus通讯的接口,通过在程序中编程,调用Moodbus库文件,然后实现Modbus主从通讯功能。所以,如果S7-300想要实现Modbus通讯,就得有相应的转换器,将Profibus DP协议转换成Modbus协议。
        西门子有种模块CP341,可以通过它和Modbus仪器仪表通讯,但它的价格很贵,而且调试不太方便。推荐一种国产的DP转Modbus模块,我们的DP-MODBUS协议转换器。
        如果CPU型号带有DP接口,你可以选用这款模块,来实现modbus通讯。在DP端,它作为DP从站,通过GSD文件组态到S7-300 DP总线中。
在modbus端,它既可以作为主站连接modbus仪表,变频器,智能高低压等设备。又可以作为从站与modbus主站设备通讯。
        而且该款协议转换器上带有USB调试接口,可以方便的连接Modbus Poll/Slave等软件进行调试。

楼主:
DP-Modbus协议转换器在TIA Portal中硬件组态方法:

1.首先将DP-Modbus提供的 GSD 文件 D_MASTER.GSD 拷贝到 C:\Program Files (x86)\Siemens\Automation\Portal V13\Bin默认目录下;
产品图标  和  文件也拷贝到C:\Program Files (x86)\Siemens\Automation\Portal V13\Bin默认目录下
(一般默认目录是这个)

2.在博途里菜单栏里的“选项”的安装GSD文件

3.然后在博途里硬件组态,添加DP Slave/MODBUS Master(这里以Modbus主站为例)

4.设备组态DP Slave/MODBUS Master,然后设置相关参数

5.在6#槽里添加个read 1 Words,然后设置从站地址、起始地址相关参数
最后再配置一下Modbus从站那边的参数
GSD文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