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国家电网的电工这样接线有问题吗?

楼主(2022-08-23):
1.主进线不经过空开直接接到电表,电表出来再接空开,可以省去主进线的那个空开吗,电工师傅给我说的这样接要好一点,安全一点。
2.两个60A电表箱,主进线是16平方的铝芯线,主进线是不是用小了?因为之前是一个电表,后来再安装了一个电表,电工师傅直接从主进线并了一组线到新电表,没有更换主线,这样安全吗?

网友A:
先进电表再进开关,是防备有人窃电,不是为了安全。后面那一片黑色,是烧过啥东西吧,这些活的干法应该是农电工的套路。

网友B:
1.主进线不经过空开直接接到电表,电表出来再接空开,可以省去主进线的那个空开吗,电工师傅给我说的这样接要好一点,安全一点。
这个应该是怕防止对电表动手脚吧,没有开关一直通电,就不用去想歪心思了。
2.两个60A电表箱,主进线是16平方的铝芯线,主进线是不是用小了?因为之前是一个电表,后来再安装了一个电表,电工师傅直接从主进线并了一组线到新电表,没有更换主线,这样安全吗?
16平方的铝线应该可以通过五六十安的电流,如果再大就要考虑三相平衡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在加大就不是线径的事了,要进三相的了。

网友C:
国家电网的电工,准确点应该叫第三方施工人员,都是委托出去的。

网友D:
1.进线开关你不清楚在那里罢了--防止偷电
2.看看配的空开多大
进线换容易吗
咱现在住的楼30年建的,初始进户空开10A,后升级电表,空开变32A,电表变5A,最大100A,总开到进户端线升级.
装修时,将户内空开变40A,线路全换,进户线用6平,用电少不注意就跳电表空开.
今年电表又更换(好像7-8年换一次),希望将空开换成40A(以上),一句你出不起改造费,.....
进楼线,谁换

网友E:
进表没有单独空开,这个很正常,人家是有总空开的,然后的零线全部并接到零线母排,这样处理好处是计量柜线就少了很多,然后想偷电基本比较难,表后给你个空开,要断开你的终端也是很方便的
进线是铝线,现在很少用,一般现在是铜线,如果进线是铝线,表的接口发热烧坏了也是供电局的事,你打客服报修就可以了,这个不要钱的
现在用的是电子表,基本上要偷电基本不可能,现在是远程抄表,部分的地方如果你帐户上没钱,马上就给你断电

网友F:
第一条是为了防窃电,防君子。
第二,换线是比较麻烦的,烧了再说。你看都是带国家电网的帽子,其实都是外包的,真正国家电网坐在车里面。

网友G:
国家电网的电工...................
是你想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