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步进电机旋变编码器相关资料

楼主(2022-08-23):
遇到一台西门子步进电机,编码器端子直接不见了,编码器是好的,现在更换弯头端子,六根线分别为,红,黑,黄,蓝,白黄,白红、有哪位大老有V23401-T2014-E209旋变编码器线的功能定义。感谢!!!

网友A:
网站找到了,下载要注册
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4-1393048-6.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在泰克官网让搜了没搜到。太感谢了!!!

网友B:
步进电机配编码器?是不是旋转变压器啊
国产步进电机配编码器很常见,电源正,电源负,ABZ,屏蔽线,共六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泰克的旋变编码器,从官网上找到了V23401-T2014-B209这个型号,客户机器上的尾缀差一个字母为V23401-T2014-E209,猜测线序一样。已调零完毕,测量能正常运转,但是发现正反转和正常的电机反了,意思是这台机器正转和正常电机比较反转了。吗?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六根线分别对能正常转的情况下均是反转(应该是正转)有哪位大老遇到过这种问题或分享一下怎么调旋变编码器正反转。

网友B:
编码器的旋转方向如果和电机相反,会报过流停机的,步进电机换方向可以看看手册,对应操作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的是西门子软件SimocomA通过PC操作运行,并没有报警,方向是反的。因为电机年代比较旧,官网上已经找不到电机手册了。

楼主(2022-10-28):
问题终于结束。原因是编码器线其中一根接错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