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2-08-23):
想请问下我有一台RS232的搅拌器要和XC系统的PLC通讯。那么PLC程序读取搅拌器运行状态和给他运转命令的程序是这样写吗?M0置位后D8137报通讯超时了。。

网友A:
PLC的参数设置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的,不知道为啥不行

网友A: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地址加1,把H44C改成44D试一下。

还有测试时用读的指令试。

所以不要置位M0,置位M1,看看读数据会不会报错。

以上为个人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报错,可太难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通讯程序调试起来确实难搞,接线、程序、参数设置(PLC的、对方的),任何一个地方错了都不行。

看你的程序与PLC的参数没什么问题,那就看对方的设置还有接线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点击顺序功能块图标,打开后,点击插入,modbus指令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以我的搅拌机为例子,这些参数该怎么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