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3):
公司最近要做一台设备。基础的XYZ三轴,加上旋转A 旋转B轴。功能大概是这样:XYZ三轴取好料,安装在需要两个轴配合旋转才能有正面朝上的待加工件上,待加工件上大约260个位置需要安装料,都要一一旋转好位置等待料的装配。AB轴旋转让待加工件装填位正面朝上就会导致每个待安装的位置高度不一样(保证XY坐标一样时),这样Z轴基本上每次的安装都跟随这个高度才能正确安装 。如果用PLC来编程序,我能想到的是AB轴旋转时每个料的高度都手动一一示教出来赋值。再用XYZ去配合这些高度与位置来装配。但要保证待安装的位置都需要正面朝上,示教起来也只能凭感觉,不能完全保证是否正面朝上,再者就是示教260多个位置,想想就觉得示教起来会非常麻烦,耗时将非常长,如机构一拆装再去一一示教点位,想想就头大……有没有好的方案或建议呢?机器要尽量做小,待加工件也就50MM的直径内,不想做的像加工中心一样……除了PLC做控制 ,还有其它方案吗?五轴点胶系统也是一个选择,但因没用过,所以不知市面上的五轴联动点胶能否实现,好不好校点,数控系统就不必说了,太大了,价格也高,各位有好的建议吗??请赐教,谢谢大家,提交时显示最多只能悬赏20积分……有好方案合作也是没问题的。反正一切好说

楼主:
一晚上了……零回复…………

网友A:
上伺服,走运动控制模块,可能需要联动啥的,用PLC做挺复杂的,一个产品就260+5个位,RAM的位置都不够放
或者用上位机做数据库

这样一来,光软件这块都快10万了,硬件不好说,因为要做震荡谐波测试,50MM内的精度,估计要用行星减速机,加上要求的单件速度,伺服要高功率的

这样一算下来成本起码去到30万,算上其他的费用80万不含税

有这么多预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伺服,走运动控制模块,可能需要联动啥的,用PLC做挺复杂的,一个产品就260+5个位,RAM的位置都不够放
或者用上位机做数据库

这样一来,光软件这块都快10万了,硬件不好说,因为要做震荡谐波测试,50MM内的精度,估计要用行星减速机,加上要求的单件速度,伺服要高功率的

这样一算下来成本起码去到30万,算上其他的费用80万不含税

有这么多预算么

我说的是非标啊,因为要涉及到开发,标准机还好一点,不过五轴联动,光电气部分就很贵了,机械部分为了消除谐波频率和震荡,要用铸造件,铝型材搭建都可能够呛

实际点,做工装搞半自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伺服,走运动控制模块,可能需要联动啥的,用PLC做挺复杂的,一个产品就260+5个位,RAM的位置都不够放
或者用上位机做数据库

这样一来,光软件这块都快10万了,硬件不好说,因为要做震荡谐波测试,50MM内的精度,估计要用行星减速机,加上要求的单件速度,伺服要高功率的

这样一算下来成本起码去到30万,算上其他的费用80万不含税

有这么多预算么
预算肯定没那么多的。80W?一台五轴加工中心都不要那么多吧……

网友B:
260个点位坐标,能不能通过找出几个特征点的坐标,然后再计算出其余点位的坐标呢

楼主:
有没有可能加个视觉去做引导,位置由视觉去给出??但视觉平面上还好给,高低的Z轴坐标怎么给??

网友C:
点胶机比你这个简单太多,部分参考一下可以

网友D:
用激光位移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点胶机是重点考虑对象,价格不高,机型小。但校点时要一个一个校对……

网友E:
260个位置,一个位置5个点位,一共也就1300个数据,只是第一次麻烦点。

这样既能实现功能又省成本,还想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F:
可以先把所有点位在PC上编辑好,让第一点做了电气原点,自己修正下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的偏差,每次校一下第一个点就可以。得找一个写上位机程序的。
用PLC可以做,也可以用控制卡,也可以用控制器。
5轴PLC可以用汇川h3u,固高的GTS-800控制卡,雷赛的DMC3600控制卡,正运动的zmc306控制器,都可以,上位机程序也好写。

网友G:
上台协作机器人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把所有点的关系与第一个点关联好。这要大量的运算程序……估计不好写。方法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机器人的精度始终不如模组,不会考虑用机器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最省成本的。但校点时估计要被人骂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最省成本的。但校点时估计要被人骂死……

省钱不省心,省心不省钱。
+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伺服,走运动控制模块,可能需要联动啥的,用PLC做挺复杂的,一个产品就260+5个位,RAM的位置都不够放
或者用上位机做数据库

这样一来,光软件这块都快10万了,硬件不好说,因为要做震荡谐波测试,50MM内的精度,估计要用行星减速机,加上要求的单件速度,伺服要高功率的

这样一算下来成本起码去到30万,算上其他的费用80万不含税

有这么多预算么
预算肯定没那么多的。80W?一台五轴加工中心都不要那么多吧……

那可以去买加工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