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指令

楼主(2022-08-24):
最近看了别人一个通讯程序,用RS指令,一直不太看明白?
D1结合其他程序应该是与PLC连接的从站号,但又不完全是的。大家有这么用过的吗?

网友A:
没有用过,或者用过也忘记了。
据我的经验,这个里面应该是有一张表,里面设置了参数,也包括发送或者接收的数据。

网友B:
D1是起始地址,不是从站的站号。
看你的截图,该程序应该是不用发送只要接受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只读,不写,但是程序里有D1变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是起始地址,不是从站的站号。
看你的截图,该程序应该是不用发送只要接受就行了
发送计数又是1,又没看到触发发送标志位,截图不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读,不写,但是程序里有D1变址
这个好难说,调试程序时试来试去的有用的没用的都在里面,也不排除迷惑他人的。

网友D:
指令中的D1应该是对方PLC里的
D100应该是本方的,数据长度150
也就是说读取另一个PLC的D1~D150数据
软件帮助里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读,不写,但是程序里有D1变址
看帮助写到【传送】,D1程序有编址,是不是将“D1”地址里的内容发送到另一个PLC D100起始一组数据,长度150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个意思,程序是只读功能,没有写的功能,所以对照正常的手册说明及习惯,这个指令使用的有点迷糊。

网友D:
如果指令确定的【传送】一定是读取,那指令中的S就是对方的,与己方变址D1无关

网友E:
这个是三菱FX系列PLC加串口BD通讯板的程序,在参数里要设置一下的,无协议通讯,在配合这个指令读取数据

网友F:
   看不明白!

网友G:
将己方D1中的数据发送出去,然后接收到返回的150个字节数据,存储在D100开始的寄存器中。
我经常这么做PLC与MCU的通讯,PLC发送一个信息(例如H80),然后接收到约定好的MCU返回来的一长串数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