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请教

楼主(2022-08-24):
有两台直流电机,要实现无线遥控启动两台电机正反转,控制要求体积小、成本低。目前用得是中间继电器,公司嫌体积大,成本高。求各位工友给予合理的建议。

网友A:
直流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

体积要求最大是多少?

目前用得是哪种中间继电器和无线遥控开关?

最好上传图片上来。

网友B:
小到什么程度

恐怕还是,嫌成本高

网友C:
成本想低多什么程度?30元以下?

网友D:
低压的话,直接淘宝买个驱动,换向很方便,只要提供换向开关量信号就可以
如果是220以上电源的,驱动就贵多了,体积也不会小

网友E:
小电机用H桥电路驱动!

网友F:
关键是功率多大,电压多少,普通几V的电机一个集成块就可以搞定

网友G:
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解决方案

网友H(2022-10-05):
使用中间继电器嫌体积大可以理解,不到10元中间继电器还嫌成本高了,如果出成批产品可以考虑用微型继电器,那个体积小,但成本也低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