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4):
和客户解释说变频器不能用漏保,死活解释不通。客户就是一句话 不用漏保万一漏电电人怎么办。

这种情况谁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每个变频器单独用一个工业漏保

网友B:
单个用专用的漏保,对应的泄漏电流大,另外变频器及电机可靠接地;

网友C:
装漏电电流大的那种,有些可以到500ma甚至1000ma,我们公司的反渗透设备上有两台45KW变频器,厂家配的是200ma的漏电开关,从来没有误动作过。

网友D:
可以把漏电电流调大。

网友E:
可以把设备 电机变频统一接地 也可以不用漏保了 上面说的选大点的也行

网友F:
9个变频经过漏电开关啊,你想不跳闸啊,不是没有办法的,各个牌子的变频测试,测试时候变频和电机接好地线,逐个加,看哪款不跳就用那款。这样的操作,价格会有点高哦。如果客户已经指定牌子,你装机机时候就不能接地线,这样基本可以过关,但由于没有接地线,机器的外壳估计有时候会有麻手感觉,但那时候你的客户接受不了,那时候你只能又和客户协商了
我以前用台达的变频时候试过,新机没问题,但用了一两年后漏电开关才会跳的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可能没有问题,我单位设备上有六个0.75KW变频器,接在漏保下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H:
可以安装电流检测器,检测漏电流,大于设定值  输出信号 PLC 就发出漏电报警 。

网友I(2023-05-10):
是有点麻烦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和客户解释说变频器不能用漏保,死活解释不通。客户就是一句话 不用漏保万一漏电电人怎么办。

这种情况谁有办法解决?
?(??????????????)?您可以告诉客户,
变频器内部有储能元件,
就是变频器漏电保护器断开了,
变频器到电动机也是有残余电能,
有触电可能风险。
变频器比漏电保护器的漏电检测要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