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4):
这是信捷XD 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里的1个例:
例中的减速比是 1;5 (我的理解是 电机旋转1圈,所带的丝杆转5圈);

例中计算:丝杆一圈需要的脉冲数时,得到的结果为什么是50000,难道是对减速的理解有误!

网友A:
这种案例里面的减速基本都是减慢速度增大力矩的,也就是电机转5圈,丝杆才转一圈,电机转一圈是需要10000个脉冲(编码器2500线,4倍频后就是10000了),所以要50000个脉冲丝杆才能转一圈。

至于什么是4倍频,去抖音搜 编码器4倍频原理 ,有图文并茂的讲解的。

楼主:
4倍频还是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的是;
减速比1;5(我理解成电机转1圈 丝杆转5圈),实际手册相当于减速机构了刚好和我对减速比理解的意思相反;

可能是工作中的叫发习惯问题;(以下为我工作中的思维叫法)
一般工作中:减速比1;5 相当于增速机构 电机转1圈,执行机构转5圈,增加速度。
         减速比5:1 相当于减速机构 电机转5圈,执行机构转1圈,增加钮力

也感谢指导交流!

网友B:
既然是减速机那肯定是电机转多少圈,负载才转一圈;否则电机转一圈,负载转好几圈那不是叫加速机了吗?

网友C:
是资料错了
文字1:5,公式却是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把手册中的例 作了注解 和 修改(个人理解),这样的话,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这样认为的,但看了大家的回复,弄的有点蒙了,但依然支持是这种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突然理解了你的意思;例中讲的是“减速结构1:5”,要按:'减速“的意思来理解,重点突出”减速“;看来还是理解的问题,

这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
更正个人观点错误!谢谢大家!

网友C:
回复 楼主:
标注不完全正确
10000脉冲的编码器要多少钱?厂家那里舍得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例中编码器2500线的,4倍频,也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000/圈,
     电子齿轮比1;1,
本例中也就得出电机要10000个脉冲转1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理解了你的意思;例中讲的是“减速结构1:5”,要按:'减速“的意思来理解,重点突出”减速“;看来还是理解的问题,

这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也可以说这是常识问题,伺服电机出来加的变速箱应该都是减速的,这种手册用词都没那么讲究的,字面意思理解不通时就换一种思路去理解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把手册中的例 作了注解 和 修改(个人理解),这样的话,不知道是否正确。

编码器2500线与编码器旋转1圈需要10000个脉冲的意思是一样的,我的理解是前者为稍微懂点的人讲法,后者适合初学着。

就好比说NBA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吧。

网友C:
如果你给采购这样的信息,他不骂你是他脾气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中编码器2500线的,4倍频,也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000/圈,
     电子齿轮比1;1,
本例中也就得出电机要10000个脉冲转1圈。
谁家编码器资料这样解释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把手册中的例 作了注解 和 修改(个人理解),这样的话,不知道是否正确。

编码器2500线与编码器旋转1圈需要10000个脉冲的意思是一样的,我的理解是前者为稍微懂点的人讲法,后者适合初学着。

就好比说NBA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吧。
这样的解释有点胡勒了
初学者接收这样的知识能胜任工作,难怪好多新人要回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资料上肯定不会这样写:都写的较专业。一般没点基础的说明书,不一定看的懂

但实际用起来时,这种处理应该没有问题。更直接,就是没那么官方!

网友C:
哈哈 有点基础?
那你提出的问在那里

网友D:
是减速,不是增速;

网友C:
你们在用互感器时会选1:100 或类似的吗?
怎么到减速器就这么大度了
隔行?
隔行不隔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事情不辩不明。越辩越清楚,这个问题我已经清楚和明白了,也想清楚是回事了。
所谓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E:
我觉得还信捷手册不严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