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4):
某音上看的,铁板激光可以切立体的材料,全靠随动。请问随动什么原理,反应能这么快吗?
如果可行,还要型材激光干什么。

楼主:
你们都不用激光切割机么

网友A:
某音上看的,铁板激光可以切立体的材料,全靠随动。请问随动什么原理,反应能这么快吗?

什么原理不清楚,最后把视频传上来看看。

如果可行,还要型材激光干什么。

有没有想过成本问题呢?

高铁都可以到350公里时速了,为什么还不淘汰普铁呢.

网友B:
都有激光切割了,为啥还要上等离子切割机---麓山之歌中董事长要求

网友C:
没看过具体的视频,激光切割很常见,激光头部分不讨论,但楼主提出的问题是运动控制,实际是编程控制的问题,这个要具体到你所用的控制系统的编程的问题

网友D(2023-02-07):
有看过那个视频,那个是电容跟踪器,平台上有根线,切割头位置你也可以理解为有根线,两根线之间有电容,铁板或钢板放在平台上就和平台那根线导通了,当铁板在晃动和高度发生变化时,两根线间的电容值就发生变化,跟踪器转换后给切割头的Z轴发脉冲,反应可以调节,可以达到个位ms级别。Z轴伺服电机一般选用日系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看过那个视频,那个是电容跟踪器,平台上有根线,切割头位置你也可以理解为有根线,两根线之间有电容,铁板或钢板放在平台上就和平台那根线导通了,当铁板在晃动和高度发生变化时,两根线间的电容值就发生变化,跟踪器转换后给切割头的Z轴发脉冲,反应可以调节,可以达到个位ms级别。Z轴伺服电机一般选用日系品牌
那个反应很迅速的,可以一直不碰激光头。能不能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