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5):
各位老师好,近期维修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功率可控硅测量好坏的颖问,可控硅型号附图 正常小电流可控硅触发后,能保持导通状态。但测这个可控硅时用的是24V电源,触发串了个120欧电阻,以为电流不够又用50欧,负载用个24V/30W风扇,还是一样风扇转后一下就停了。不知道我的测量方法对不对。望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用12V20W的汽车灯泡做负载,直接用5V触发,或用2节5号电池3V触发,一般都能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请问是不是触发导通后是保持导通的?不管多大功率的可控硅?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B:
可控硅测量一般用蓄电池,负载是带灯泡,触发端是在电池正接一个电阻降压,当然也可以参考一楼方法。这个方法以前旧版的电工手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