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6):
做一个主站多个从站,主站连接一个触摸屏这样。一般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A:
什么PLC,什么协议,传输距离是多少?总得要说清楚吧

网友B:
网线(以太网)连接可以用的协议很多。modbustcp,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mqtt,http(web)都行。
但是多个plc要注意连接数量限制。

网友C:
协议有很多种,关键看你的要求

从站数量多少?距离多远?要求刷新时间多少?PLC有没有要求品牌?预算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一个主站多个从站,主站连接一个触摸屏这样。一般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通信协议很多的,看你实际选择了,你设备具体情况应该说明一下。

楼主:
从站3-4个,用信捷plc,三菱PLC,汇川PLC这三种是不是可以不用通讯协议编程吗?是不是只在软件上设置就行了,或者只需要简单的编程。

楼主:
另外PLC内部网线通讯是不是就是CAN通讯,这种通讯支持MODBUS-RTU协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站3-4个,用信捷plc,三菱PLC,汇川PLC这三种是不是可以不用通讯协议编程吗?是不是只在软件上设置就行了,或者只需要简单的编程。

如果是信捷的,那就MODBUS RTU好了,信捷的是有两个通讯口的编程也比较简单,一个接触摸屏,一个接从站

关键是你的从站要支持MODBUS RTU。

另外PLC内部网线通讯是不是就是CAN通讯,这种通讯支持MODBUS-RTU协议吗?

这个从通讯线上是看不出来哪种协议的,你的去看手册,一般的厂家样本手册上都有介绍哪些型号的PLC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plc和触摸屏通讯不需要编程,它们用的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和触摸屏通讯不需要编程,它们用的什么通讯协议?

这个触摸屏里面已经弄好了,直接选择PLC型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