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6):
紧急求助施耐德ATV12H037F1配合软件扫描出来带感叹号 无法操作,应用于风机的变频使用,想把参数导出保存,然后覆盖到新的变频器上,但是扫描在用的变频器的时候出现了感叹号,确认能搜索到,如果把线取了,就搜索不到,现在不知道原因,设置面板第一次按MODE时也无法按,不能进入conf模式,请求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跪谢!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你的somove里创建离线项目能不能选到ATV12 如果选不到 说明你没有安装ATV12的DTM
可以打4008101315  -1121  要一下DTM  也可以来问一下 你后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