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6):
普洛斯GP-4502WW/4501T两个触摸屏不能下载数据。系统设置是英文,显示失败要输入密码?弄了很多天不知为什么?
哪位师傅知道指教下,急求!!!!!

网友A:
连接成功显示应该是USB(A到mini usb),屏后面用mini USB口,或者用网线,屏设置好IP,传输软件选LAN,识别或者添加屏的IP,一样下载。还可以再电脑软件里做U盘,然后插到屏下面的口上。

网友B:
最新版软件下载是可能需要设个密码的,就是在安装这个软件时就要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IP和usb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在说详细点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安装下最新版软件,就会有一个初始密码设定提示界面。再连不上就把触摸屏初始化设置。。

楼主:
知道问题点了已经解决,这个屏系统只有英日两种语言。下载时要先进入设置态。然后关电重启就可以下载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