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6):
最近央视一台播放的电视剧【麓山之歌】第九集有个桥段
在高原试验,由于条件所限,使用600W电磁炉都会引起跳闸

主角“卫丞”利用【相位差原理】串联一根电感,使电磁炉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把电磁炉的600w伪装成10台60w的电脑。

最后,电磁炉正常使用没跳闸,吃上涮羊肉

这个电感要多大?串在电磁炉那里?

网友A:
没看过具体的视频,但市面上的很多电磁炉都没有标识有使用海拔的限制,不知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足,暂时想不到里面的奥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具体的视频,但市面上的很多电磁炉都没有标识有使用海拔的限制,不知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足,暂时想不到里面的奥秘
文科的人说科学,笑笑就好。
开关电源类设备,开机直接对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大。
串联一个电感,常用实例电机磁敏电阻(其实是电感)降压起动。

网友B:
专家可能没法同文科说清,举例变成10个60W设备,文科们又漏了说10个60W设备顺序开机。(目的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B:
专家头脑也够复杂
放在这里,大多数人可能会在旁边并多一个没保护的开关,怕死的话,起动后断开这开关。
可能重点问题没水平说,文科们最喜欢抓些鸡毛蒜皮大书特书。

网友C:
不就是限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降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咋又变成降低启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限流吗?
说了是让电流滞后电压,视剧中的情景能否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了视频

网友A:
今天看到了视频,感觉这几十年书白读了,人才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改变功率因数。但我觉得他说的原理有点像移相变压器。

网友D:
纯属扯淡!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功率因数。但我觉得他说的原理有点像移相变压器。
移相变压器查看了好大,他是在电磁炉里装的,所以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属扯淡!依据是什么?
是不是扯淡不清楚,依据就是中学物理讲的,电感通直阻交,也就是电流滞后电压

网友E:
电流没有减小,功率没改变。怎么避免跳闸?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没有减小,功率没改变。怎么避免跳闸?不太懂
电流可能减少?
看网上随处可见的节电器类产品视频,不都是电流功率锐减?好像没人揭穿为啥

网友F:
就是扯蛋!电磁炉里面是整流桥,电脑开关电源也是整流桥,都是开关电源负载,伪装个毛线!唯一区别就是,现在电脑都要求前端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电磁炉受成本限制没有(高端电磁炉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