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与调试助手modbus-rtu通信问题

楼主(2022-08-26):
CP2E-N40DT-D做ModBus-rtu主站功能与ModBus Slave通信,设置为串口2。调试助手的报文没问题。PLC发送正常,但是返回来的功能码为00,而且多了一个05的字节数,但是调试助手发的是04字节数,请问大神们是咋回事

网友A:
CP2E-N40DT-D做ModBus-rtu主站功能与ModBus Slave通信,设置为串口2。调试助手的报文没问题。PLC发送正常,但是返回来的功能码为00,而且多了一个05的字节数,但是调试助手发的是04字节数,请问大神们是咋回事
=====================================
返回功能码应该和PLC发送功能码是一样的才对
05是对的,05指的是除去从站地址、功能码、CRC校验之外的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