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6):
台达变频器M型正常运行突然频率变成0,启动用485,频率控制用外部电位器,电位器已经换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侠给解答一下吧!

网友A:
那应该模拟电压有问题了

网友B:
很简单,你把运行模式改一下,启动用外部控制模式,把启动端接通,旋转电位器时候看看频率是不是一起变化就知道是不是你的通讯问题

网友C:
可以测量一下电位器返回输入端有没有电压变化。

网友D:
10V电源game 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