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6):
200PLC的MODBUS通讯不知道啥原因运行不起来。。麻烦大家帮着看一下。。是我程序写的不对吗?
编程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9

楼主:
程序中VB1000中是向0214H的地址中写数据

网友A:
如果运行不了,会有个错误提示,你看看是什么错误代码
400533不行的话,写40533试一试。
如果DONE不能为1,那么你的程序就死在那里了,所以,在程序中,应该有一个超时强制复位,到下一段,程序不能这么理想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PLC的MODBUS通讯不知道啥原因运行不起来。。麻烦大家帮着看一下。。是我程序写的不对吗?
编程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9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改过来了。。用其它地址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过来了。。用其它地址还是不行。。
MSG_CTRL指令一般用SM0.0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我专门用别的位来控制,是为了方便端口切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专门用别的位来控制,是为了方便端口切换。。
你的PLC只有一个485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两个。一个连接触屏。。一个做485,然后在屏上做了个切换按钮。。当需要下载程序时就切到PP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