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6):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的是三菱FX-3GA,触摸屏用的是TK6071IP.打算扫码枪与触摸屏通讯,客户突然提出需求,要1万个配方,需要用扫码枪扫码确定产品型号,检索配方名称后,切换配方。以前做配方,从来没有说做一万个配方,第一次遇到这个需求。现在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扫码枪扫到型号后,怎么检索切换配方,因为10000个配方对比是需要太久的时间了!感觉用触摸屏实现这个功能有点困难!请问各位小伙伴,用触摸屏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

网友A: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不定这款PLC都没一万个寄存器。我们90多个轴的项目,配方长度也在3000个。

网友B:
这是生产什么东西,10000个配方,我怀疑是弄错了,应该说一般的超市都没有这么多种商品。

如果真有这么多,PLC换成5U的,检索在PLC里面完成,扫到条码后在PLC里比较筛选出对应的配方号,然后利用触摸屏的索引再调出来。

网友C:
现有的硬件配置下,只能是通过触摸屏去试试了,3GA的PLC不用想了,才几百个保持寄存器。

网友D:
屏支持U盘吗?

网友E:
1W这纯粹扯淡,低端屏+低端PLC能搞个毛线,非要这摸搞,只能加钱上维纶IE系列+三菱Q,扫描枪可以和维纶IE直接通讯,然后扫到的字符串,映射到三菱Q寄存器里面,所有配方在Q里面搞,扫到的字符串和Q里面的字符串比对选择

楼主:
我感觉这个应该用上位机处理,只能告诉客户搞不了!

网友F:
这个配方打算用触摸屏的内存还是PLC的内存?够不够空间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打算将配方存到触摸屏里面,触摸屏有50W个地址,现在就是不做的怎么样快速检索切换配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将配方存到触摸屏里面,触摸屏有50W个地址,现在就是不做的怎么样快速检索切换配方!

配方数据可以存触摸屏里面,扫描枪最好进PLC,扫描到得字符串在PLC里面进行比较切换配方,然后再传给触摸屏的索引寄存器。

配方数据假设4个,放在RW10000-RW19999,RW20000-RW29999,RW30000-RW39999,RW40000-RW49999

假设条码 1234560 对应的配方数据在RW10100 RW200100 RW30100 RW40100里面,这个后面的100就是索引寄存器的数据。

当条码枪扫到条码后,就逐行进行比较,当对上1234560 时,就给PLC的某个寄存器赋值100,
然后再触摸屏里面利用资料传输传给索引寄存器,这样就调出来了。

那么10000个配方,就要有10000个比较,也有10000行程序,这个3GA估计是吃不消,至少的用5U。

还有10000个配方的数据,不知道触摸屏调用出来的效果怎样。

最后这么大数据的项目估计论坛你是第一个做的,不管成不成功到时回来反馈一下,谢谢

网友G:
考虑用上位机得了。

网友H:
在触摸屏上面用宏实现,看你一组配方占用多少空间,部份触摸屏可以扩展U盘或者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