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7):
上电瞬间或通电检修过程中,MCU/SDP或其它芯片的短路性故障,极其偶然地发生了,故障发生的概率约为千分之一。如何避免,似乎不能避免。
在此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电源及负载电路。准备装机了,上电试一下,面板正常点亮迅即熄灭,MCU/DSP芯片烫手,已经损坏。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EEPAOM芯片,运放芯片,其它数字芯片等,上电或者通电过程中,正常工作中突然冒烟。
发生在检修过程中,MCU/DSP器件的损坏,造成主板的报废,有时候和用户讲不请,有时候只能无奈地自觉地承担损失。
好在此故障的发生概率仅为千分之一。七年教学生涯中,维修机约三、四千台次,发生过三次类似故障。
电子元件的脆弱性由此可见一斑。智能与脆弱的确没法脱钩。电动机、变压器的抗冲击能力有时让人叹为观止。都冒烟了,冷却后又能运行正常。

2022,8,27

网友A:
有时候确实无法理解

网友B:
电压超了耐受值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复!

电压的超限?(但也可能存在瞬间超限,不易觉察。开关电源上电瞬间出现输出电压过冲?)。或者是芯片输出级电压互补管,因某种原因(电源扰动?)瞬时共通而烧毁。
新板在检验和老化过程中,也有此种现象发生。制造厂家也曾试图找出原因,但大多也无答案。

网友C:
怀疑与身上的静电有关!遇到过几次,莫名其妙的坏芯片!有爆的,也有没爆的,没爆的有的放置一段时间会恢复正常。另外,有一次老婆给我递扳手,我们两人明显感觉到了强烈的电击,当时二人都没有接触到电,估计二人有相当高的电位差!

网友D:
大部分是身体的静电引起的,对于板级的维修,静电防护要做到位。
曾经在工厂管理过售后电脑板卡的维修,对于修好的板子进行测试,从来没有发生过你所说的情况,有可能板子出现未修复的问题,但是绝对不会说有修好的板子,装机测试的时候发生芯片大范围的短路冒烟的问题。

网友B:
客户压缩机产线,时常发生,IGBT损坏,DSP短路,同时汽车主机厂产线也会,还会在4S店。零公里要写8D报告很烦。

网友B:
客户的DSP有个配置问题,会导致,上电初始化10%概率损坏IGBT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与心得分享!
说说我遇到的:
1、与静电无关,连接完毕,人体无碰触,上电一会儿,芯片坏掉;
2、并非一大片坏掉,每次仅是一个芯片坏掉,如MCU、DSP或者数字芯片,或者运放芯片。
因而,带来一些疑点:
1、单独一个芯片坏掉,是否基本上可以排除电源的问题;
2、损坏是随机的,有时候发生在上电瞬间,有时发生在稳定供电的过程中。
似乎非常偶然。当然概率不大,千分之一,很难遇到但是确实有(如果没有一定的量,可能不会碰到)。
损坏的机理是什么?
元件缺陷?电源扰动?电压过冲?静电引起?电路设计有天然缺陷?

网友E:
我说下粗浅看法,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上电瞬间(甚至断电瞬间),电源设计不良,到负载PCB布线或导线电感,等因素引起电压振荡。如5V电压系统,尖峰可能到7、8V甚至10V以上,电压虽高但脉宽很窄。我在B站上看到过开关电源带负载尖峰的测试,示波器抓出来很恐怖。并且可能很随机,且作用部位也可能不一样。总的说来电源端软启动和输出滤波要搞好,负载端滤波也要搞好,话如此,但做起来可能不太简单。
作为维修来说,特别是用外部电源通过长线给电路板供电,一定要当心,我觉得还是用线性稳压式的调压器好些,开始可以电压适当调低一点,接上负载后再调到额定值。但板上5V转3.3V,1.8V等本身就在板上,维修时很难想到办法。
当然,谁也没法保证不出问题。有次我侄儿的学习机有点问题,本来还能用,但我拿来打开电路板夹上5V电源,就限流了,结果发现CPU已经发热挂了!还怀疑电压调错了,其实没错,可能就是遇到上电尖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