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7):
   富士变频器型号FRN160F1S-4C,维修前的故障是模块炸了一个,保险坏,主板驱动板没问题,更换坏件后,空载测试三相输出平衡,但变频器到达最大50HZ后,电压从380V自动降到了150V,以为是没带负载的原因,带了一个7.5KW电机后,问题依旧,后更换主板,问题消失,但原来主板没有测量出任何硬件故障,恢复出厂也不行,现在怀疑变频器空载或者带小负载是不是进入了节能模式,但查了说明书也没找到相关参数,有没有大神了解这方面情况,万望指点

网友A:
关闭节能模式

网友B:
看看短路充电电阻的接触器(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有没有工作。

楼主:
 已咨询过一位老师傅,此状况应该是进入了节能模式,太具体的他也不清楚,他那里好几台富士变频器都有这种情况,已经使用了好几年了,轻载重载都有,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C(2022-10-23):
更改转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