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IEC GB

楼主(2022-08-27):
eplan 项目创建时,项目模板,选择IEC    GB 有何区别该怎样选择这两个?

网友A:
画图的格式吧。
IEC国际通用。GB是国内标准采用。

网友B:
符号有区别

楼主:
喔。大家一般画图时用哪个?

网友C:
国内客户用GB,国外客户用I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客户用GB,国外客户用IEC
那还是用国标把

网友D:
用IEC把。

就像编程,IEC61131-3标准

网友E:
就是图标的外观不一样,我用G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