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7):
0826【万泉河】生产节拍是如何与OB1周期搭上关系的?

双线圈,起保停,OB1周期,我所探讨的PLC编程中的话题越来越基础, 读者群体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 一部分认为我闲着没事做,搞的水准越来越低。 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我在这些话题中表达的观点有太多错误,他们不能接受。

其实不能接受可以理解, 也确实真实存在。 但其实问题出在他们自己。 我做的这些文章, 都经历过我前些年项目应用的实践考验, 无非我近来把这些思想汇总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已。 错是不会有的, 如果有错, 所生产的设备, 设备养的猪, 早就受不了了。轮不到后知后觉到现在。

所以也从另一个侧面回应了那些指责水准低的同行,如果水准低, 所有人一眼都懂的常识,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论。当然有一些心怀叵测的坏人除外。所以, 如果认为这些话题技术水准低, 那更应该站出来发表公正的观点, 以正视听。

前面一篇文章《0819 【万泉河】PLC的OB1循环周期时间有多重要?》其中主要的观点,假设在OB1周期正常设计的60ms基础上增加了0.4ms,即周期增加不到1%的情况下,对设备的生产效率影响微乎其微, 我甚至都不愿意去算计这个数量级, 而直接宣布为0.

我也举了例子, 假设汽车厂生产线的OB1提升一倍, 会不会导致汽车产量提升一倍?这回同行进步比较明显,没有反驳的了。

不过,有好几个人不同的渠道提出了反对意见,不是汽车,而是口罩机。 举例说以口罩机的生产节拍, OB1周期就是要影响到。

有一位叫做@葉贰 的网友的回复:
扫描周期差一点还真能体现设备好不好。
假设就口罩机,焊接耳带,一个PLC平均扫描周期100ms,一个plc平均扫描周期50ms,皮带传输口罩要5s,一天160个口罩的差额就出来了,效率就是钱。
编程效率确实是应该追求的,但是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是自动化编程的主要目的,你的程序运行效率比别人低,你的编程效率就会是笑话。

这其中表达有点语焉不详。 我就有点晕头。 所以转去询问了一番烟台方法的学员, 其中不乏有亲自做过口罩机设备的。

针对这位的观点,我首先回复的是,我们提高编程效率的程序, 只需要占用不到1%的时间,而不会把你原本50ms的时间拉大到100ms。 所以如果你两套程序运行周期差别那么大, 大到都影响了设备的生产效率, 那一定是程序的控制原理错了。甚至有可能两套都错的。

烟台方法学员帮分析的这个网友同行的观点,说的可能是当生产节拍在秒级的情况下,OB1周期长短导致的感应到检测信号的时间有迟到的可能, 执行元件的执行也有滞后的可能,综合起来有可能会导致动作比正常慢一个周期, 那么当OB1周期跟节拍的占比越大的时候, 影响就越严重。

我做了下数学题,假设楼上那位讲的5S是生产节拍的话, 那么分别按照5.05S和5.1S计算一天内的生产周期数:

86400/5.05=17108
86400/5.1=16941

两者相差-166。符合楼上说的数据了。

原来如此!

那么,我要跟这位说的是,如果100ms与50ms的周期差距导致了产量差距的话, 那么你凭什么就认为这个50ms的程序是合理的呢?为什么就不应该提高到10ms甚至5ms呢?

假设5ms,计算产量为:
86400/5.005=17262,比50ms的时候又增加了155。这也是钱啊!仍然不可忽略啊。

所以,可以断定,前面的50ms的程序仍然不是最优的。 甚至有可能系统程序逻辑设计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对于生产节拍达到秒级, 甚至秒级以下下, 比如到100ms级别甚至更低的控制逻辑,在系统方案设计阶段,就已经要充分考虑到这个特性,对每一个细节事先进行规划,优化设计。 而不应该把运行结果过度依赖到PLC的OB1周期上, 甚至因为PLC系统增加了什么控制功能负担加重, 而影响到了生产本身。

其实, PLC系统,从祖宗一代开始, 这些问题就早就充分考虑到了。 任何PLC品牌, 指令集里面都有中断,直接读取外设, 直接输出到外设这样的指令。 做啥用的?就是为了快速处理这种快速响应需求的应用场合。

就是,尽管PLC系统中不存在多线程的机制,但你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搭建程序逻辑,做出远比OB1周期快得多的一套快速处理线程。

比如,检测位置的光电信号应该接入到具有中断功能的特殊输入点, 上升沿触发中断,然后进行计算, 延时等待,条件具备后输出并立即输出, 通常是气缸类动作元件,执行响应的执行动作。

其中的延时,有可能还分两部分, 一部分其实是距离,即编码器脉冲的高速计数,对应固定的距离,而另一部分才是真正的时间, 补偿的是动作元件的执行滞后时间。

所以,从条件触发中断,到动作执行,中间是有延时时间的。通常是满足机械结构功能而设计的距离和时间。需要快一点的时候, 把延时及距离调节小一点, 需要慢一点的时候,则分别调节大一点。但都不可能为0。所以这个时间也并不是越快越好。因为如果为0 , 都不需要进PLC系统了, 直接硬线导通动作就是了。

所以其实, 中断处理与动作执行之间,快速响应也并不是硬性需求。 本质上来说,需要的是时间的确定性,即在触发和动作之间,时间时机是确定的可控的。 目的便是抵消OB1运行中触发周期要么前一个周期要么后一个周期这种不确定性。 以及不同CPU, 主频不同导致的OB1周期不同而带来的波动。

上述最后一段,是我个人总结的对中断机制的观点, 从未与同行沟通确认过。 有兴趣的同行可以私下沟通详细探讨。

最后讲一个亲身经历的OB1周期影响生产节拍的故事。只不过关系次序是倒过来的。

我在西门子工作期间,接到一个客户的案子,那一年, S7-200出了新机型, CPU的性能比上一版本有了较大的提升。 然后,就有客户反馈,他们的OEM设备在用了新CPU之后不能用了, 跑不起来了。

我到现场之后, 看到是一台XX成型机设备,其中有设计的学习示教功能,即人工先模拟示教, 定型之后机器自动运转实现刚才示教的动作。 看了前面工程师做的程序,其中逻辑功能没看懂。 但很明显,是在调试过程中一点点凑出来的!

在旧的CPU的时候OB1周期100ms,可以运行很好。 而换新CPU 之后, 同样功能执行时间缩短到了10ms, 然后整个估凑的算法就失灵了。

我因为不太懂其设备运行原理,就给简单处理了一下, 直接加了100ms的时间中断,把她原来的程序全部挪到这个时间中断里跑, 功能很快就正常了。

这个客户是一家老国企, 其后没几年, 企业倒闭了。而在倒闭之前,许多员工携带核心技术资料到处创业, 使用的都是这套设备的原装程序和设计。 我在之后十多年,又在另外的场合遇到了这套设备和这套程序。看到了我在其中给贡献的垃圾补丁。他们整个行业的人也还一直记得我,知道我给动过。

总结:不管是举例的成型机, 还是网友回馈的口罩机,如果发现OB1周期会影响生产节拍和生产效率,那么首先自查,系统设计方案设计方法有可能是错了。

你或许可以通过拼凑,临时搭建出一套可用的程序,但这套程序方法是健壮性严重不足的,而是先天带有缺陷。会成为定时炸弹,未来随时可能引爆。

所以,回到题目的最开始, 如果你的程序本身是合理的健壮的,我帮你在实现标准化架构中增加的代码导致0B1周期增加不到1%的情况下, 对产量的影响, 仍然是0。

网友A:
你只会西门子?为什么不拿到西门子论坛发?

网友B:
生产节拍是如何与OB1周期搭上关系的?
主从要搞清楚

网友C:
只听见雷声,未见下雨。。从未见过具体事例。

网友D:
这样的帖子是蛮好的,可以增加讨论性和相关思考。对于有些需要快速执行的,高速同步的执行元件,周期肯定会有影响的,对于不是那么敏感的执行元件,快或慢那么一点,没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帖子是蛮好的,可以增加讨论性和相关思考。对于有些需要快速执行的,高速同步的执行元件,周期肯定会有影响的,对于不是那么敏感的执行元件,快或慢那么一点,没有影响

高速同步的执行元件不会去考虑在OB1,而是考虑中断程序或者周期中断程序,OB1由于执行等级极低会收到太多干扰,这不全是程序员的问题,所以讨论在OB1上的编程优化实际对于整个工程应用的影响不大,可以说毫无影响,当然,还没有入门的程序员水平不在讨论之列.

网友F:
扫描周期对设备周期是肯定有无影响,这个要看设备,以及响应的时间。比如饮料流水线,一小时12W的常量,是肯定有很大的影响的,然是如果是其他一些工艺要求不高的,肯定是没有啥影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扫描周期对设备周期是肯定有无影响,这个要看设备,以及响应的时间。比如饮料流水线,一小时12W的常量,是肯定有很大的影响的,然是如果是其他一些工艺要求不高的,肯定是没有啥影响的

老板,标题讨论的是OB1的周期,不是扫描周期。

一小时12万的产量,一秒钟33,30毫秒一瓶,你去看看扫描周期,即使同一个程序,上下相差100毫秒不稀奇的,那么,最大差距差3瓶,业主能接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扫描周期对设备周期是肯定有无影响,这个要看设备,以及响应的时间。比如饮料流水线,一小时12W的常量,是肯定有很大的影响的,然是如果是其他一些工艺要求不高的,肯定是没有啥影响的
你这一定是近代设备使用了运算快的PLC,就这数据33.33ms/瓶,如果是一条线,PLC的扫描周期不会超过33ms
所以,生产线应该是双线或三线,或是多PLC,理由是机械相应有这么快?

扫描周期的超长低级会出现报警,深层会停机,比如使用了远程IO模块
10多年前帮助解决过一个老设备改造出现的偶发停机问题
设备是引进生产线,全长200多米,中间有三断线需要同步,原使用夏普PLC,程序还是蓝图梯形图(手绘)
使用单位借助搬迁机会进行改造,要解决这个同步问题,据说当年外设调试时都费了很常时间,用户间隔几个月就要微调一下,否则就会出废品.

改造者利用原有的三个检测信号做中断处理调整同步问题,调试时甲方很满意(主要是调速简单了),全线调试时偶有超时报警,因为不影响生产线运转就没深究.
待正式生产,就偶发停机事故,查结果,是远程IO通讯出了问题,怎么查都没找出问题所在,就加大扫描周期监控时间,最后都放大到6秒还是会发生停机事故,而且随着产线速度的提升,发生的间隔缩短.

找到我们,观察了解后判断问题出在中断上,是它频繁中断影响了扫描周期,进而影响远程IO通讯,理由很简单源程序没有使用中断能正常工作好多年,只是别调速度,调一个速度要分别再调另二个速度,而且产品将只有2cm多点,驱动又是变频器

三个中断彼此作为参考!果断取消其中一个(保留自测速),....最后结果是正常使用.

PLC程序就是为设备服务的,与手机电脑不同,很少有为了程序升级设备的.

网友H:
用输入中断或者定时中断就可以了
万掌门应该是还没搞懂中断的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