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7):
如图,现在只知道小数位以上的可以用转成整型数,小数部分想全部提取又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现在只知道小数位以上的可以用转成整型数,小数部分想全部提取又该怎么处理?

将需要保存的浮点数截尾取整,然后做减法就可以得到小数部分,由于浮点数的有效位问题,可能与你想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现在只知道小数位以上的可以用转成整型数,小数部分想全部提取又该怎么处理?
不知你要提取的是数值还是表示。
也许可以用S_CONV转化为字串。

网友C:
如果想取小数点的后三位,就将数据乘以1000,然后取个位十位和百位出来就行,其它位数同理。

网友D:
这个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更方便吗
谢谢,原来还有这么好的指令

网友E(2023-12-20):
谢谢楼上几位,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