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数据保持的问题

楼主(2022-08-28):
问一下,这个M340的一部分%M和一部分%MW需要掉电保持,这个怎么设置,试了下好像要不全部保持,要不上电执行冷启动后全部不保持。

网友A:
数据属性里面有一个保存..勾选上..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下,还是不行,看软件的帮助数据属性有个保留,还有个保存,软件帮助这么解释,保存:定义变量是否接受初始值更新为当前值的机制。保留:如果勾选,则变量、EFB 实例或 DFB 实例值会自动地保存在备份存储器中;否则,这些值会在断电时丢失。 问题是数据属性列没有保留这个选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个前辈说unity默认的就是断电保持的值 %mw  跟%m的
如果内存卡存在,并且工作正常,没有被写保护,程序可以保存在内存卡中,程序保持不受断电影响。
  如果断电上电后是热启动时,所有的%MW不受影响,保持热启动之前的值。
  如果断电上电后是冷启动时,满足一下两个条件,%MW数据才可以保持:
  1、没有选择“冷启动初始化MW”
  2、使用了%SW96.0备份了数据至内部闪存。

楼主:
谢谢了,感觉施耐德这东西%MW,%M要不就是全部保持,要不就是不保持,不研究了,设成全部保持,上电对不需要保持的全部复位。